[问题解答] H7-Tool 串口绘制波形 问题

楼主(2024-01-09):
使用H7-Tool的串口绘制波形,能收到发送的数据但是打开波形显示界面不显示波形,这是发送的程序部分和波形显示界面

H7-Tool界面

H7-Tool界面

程序

程序

网友A:
这个地方设置下即可,展示波形不能开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设置下即可,展示波形不能开这两个。

噢噢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设置下即可,展示波形不能开这两个。

你好,这个RTT viewer怎么暂停滚动?我看网上说有暂停和停止接收,但是没找到暂停滚动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RTT viewer怎么暂停滚动?我看网上说有暂停和停止接收,但是没找到暂停滚动在哪里

只有个暂停PC端接收的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个暂停PC端接收的按钮

好的,数据量大的时候想看看只能复制出来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数据量大的时候想看看只能复制出来看

这个是实时接收保存的,你点击这里保存和浏览按钮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个暂停PC端接收的按钮

另外咨询一个问题啊,上方这个保存,为什么点了没有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实时接收保存的,你点击这里保存和浏览按钮可以看。

哦,看到了。。。默认的保存路径。我说按了保存一直弹出路径选择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