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用stm32cubemx配置定时器触发dma读取io口电平?

楼主(2024-01-10):
如何用stm32cubemx配置定时器触发dma读取io口电平?我看了一些资料说是dma方向要配置成memory to memory?

网友A:
M2M不推荐,因为这个仅支持单次传输,不能循环传输。

还是用外设到存储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M不推荐,因为这个仅支持单次传输,不能循环传输。

还是用外设到存储器即可。

这个有点想不明白,如果是外设到存储器,触发源里面好像没有gpio触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想不明白,如果是外设到存储器,触发源里面好像没有gpio触发的

你理解有偏差,不是GPIO去触发,是定时器去触发DMA采集。

看下我这个例子就明白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