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39 生成HEX 错误

楼主(2024-01-10):
.\Objects\u2ht.hex: Error: Q0147E: Failed to create Directory .\Objects\u2ht.hex: File exists
报Q0147E错误,查看文挡
A <reason> of File exists might be because you have specified a directory that has the same name as a file that already exists. For example, if a file called filtered already exists, then the following command produces this error

之前的版本不会有错。
这MDK BUG真多,
5.37 ,5.38 有些文件不能goto,有此又可以.看右下角下面有提示 大概 是 这“ MDK module error! text active dead”
5.39 可以goto
5.33 可以goto ,但是一调试经常报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错误。
因为要调试M33的一个单片机 要用AC6。。
现在一个个版本试过去了

楼主:
MDK5.39 刚把HEX 生成用命令解决了,又发现一个每次F7,都重新编译所有文件

网友:
这个错误类型还真没见过。换个obj文件生成试试。

楼主:
主要是用AC6 都这样,我添加了AC5的5.06 编译器 STM32F4G 一点问题也没有,
生成HEX 也正常,编译也不会重编译,一整到AC6 到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5.39 刚把HEX 生成用命令解决了,又发现一个每次F7,都重新编译所有文件

我的也是,升级到最新版之后,原来的工程每次点build会全部编译

网友:
MDK5.39 build

网友:
升级成 5.39 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能生成 hex 文件,只能退回 8.38a

网友:
5.39  bug挺多的

网友:
5.39有这么垃圾嘛,目前使用下来还没有大问题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5.39,用着还是蛮顺手的,那个重编译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变好了。
5.39好像可以编码自动切换的,我UTF-8和GKB232工程都可以 识别到中文,。

网友(2024-04-28):
楼主,你这个生成hex keil编译可以直接生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