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联调] 酝酿已久的H7-TOOL的Matlab联调功能考虑近期开始整, TOOL将开始集成DSP处理LUA接口函数

楼主(2024-01-10):
很早之前就发帖子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04

一直忙于其它的功能,没时间搞,近期准备开始搞,这将是H7-TOOL的又一个重要功能。

Matlab使用以太网或者WiFi方式连接TOOL非常方便,这种玩法在我们分享的第2版DSP教程里面已经做过分享。

剩下要做的就是制作一个综合的LUA脚本,可以将SWD, CANFD,  I2C,  示波器, UART, SPI等采集的数据全部交给Matlab处理,这个思路是完全没问题的。

最后就是考虑做个Matlab上位机界面效果,方便使用。大家可以对数据做各种算法处理。

网友A:
联调后,Matlab的J1939组件是不是也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调后,Matlab的J1939组件是不是也能用了。

还没测试,近期开整了测试下,准备用Matlab做个GUI上位机。

网友B:
强烈建议也可以直接在simulink模块中使用。
个人觉得在simulink中处理数据来实现功能或者算法比较方便。同一时间、同一组数据可以验证若干个思路或想法。
我现在都是用的别人做的一些小模块,局限性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也可以直接在simulink模块中使用。
个人觉得在simulink中处理数据来实现功能或者算法比较方便。同 ...

我不是这种方式,我是直接Matlab GUI开发的,方便添加自己的m文件测试。

一个独立的Matlab GUI上位机。这样对TOOL的适配效果更佳,现在直接用simulink还没有lua小程序方便。

后面成熟了,再做成simulink的独立组件方便大家调用。

最最重要的一点的,测试的m文件,会方便大家生成C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也可以直接在simulink模块中使用。
个人觉得在simulink中处理数据来实现功能或者算法比较方便。同 ...

大佬你好,我也用他的模块,但我这边报了 Frame Error, Unable Find both Header and Terminator of Frame!,不清楚怎样解决,你那边是怎样处理的呢?

网友C(2024-06-13):
请问 可以顺便提供 C的dll或者 C#的COM 这种支持其它二次开发的库吗。像把H7TOOL作为下载器整合到项目里,需要用到H7TOOL的离线项目下载功能。
理想情况是,有一个接口,可以直接指定H7TOOL中的离线项目路径(并选择是单路,还是1拖4 1拖16的哪一个口),然后开始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可以顺便提供 C的dll或者 C#的COM 这种支持其它二次开发的库吗。像把H7TOOL作为下载器整合到项目里, ...

支持,可以串口AT

H7-TOOL通过串口AT命令控制脱机烧录说明,含1拖4和1拖16(2023-05-1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89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