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43 的spi2 设置成接收数据为DMA方式,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4-01-10):
版主和各位大牛

       我用的时h743,想把spi2设置为从设备,并启用设置DMA接收数据但是,为什么不行呢?

      我参考了官方的spi dma例程,以及版主@硬汉的裸机spi主从机例程。

      唯一的区别
      spi的数据长度时16bit
      内部memory 时 uint8_t 的数组

      设置好配置后,
     采用官方的函数:
     HAL_SPI_Receive_DMA(&hspi2,(uint8_t *)&video_odd_data,100);

    //初始化部分

    HAL_DMA_Init(&hdma_spi2_rx);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the SPI handle */
    __HAL_LINKDMA(spiHandle, hdmarx, hdma_spi2_rx);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2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2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SPI2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SPI2_IRQn);

    //中断函数
    voi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spi2.hdmarx);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HAL_SPI_IRQHandler(&hspi2);
}

    进不了中断

    数据会源源不断的输入,从硬件的引脚也可以看到数据输出了。

网友:
贴个完整的代码看下。

楼主:
代码来了。。
代码1:定时器timer3 启动spi3 主模式,读取ad值。同时,spi3的clock给spi2的时钟,两个spi共用一个clock,这样就可以同一时刻采集模拟量。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even_tim3_count > 0)
        {

//slave

//master
        hspi3.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_RX;
        hspi3.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hspi3.pRxBuffPtr  = (uint8_t *)&(video_even_data[sampleEvenCnt]);
        hspi3.RxXferSize  = 1;
        hspi3.RxXferCount = 1;

        //Init field not used in handle to zero
        hspi3.pTxBuffPtr  = NULL;
        hspi3.TxXferSize  = (uint16_t) 0UL;
        hspi3.TxXferCount = (uint16_t) 0UL;
        hspi3.RxISR       = NULL;
        hspi3.TxISR       = NULL;

        MODIFY_REG(hspi3.Instance->CR2, SPI_CR2_TSIZE, 1);

        hspi3.Lock = HAL_LOCKED;
        // Enable SPI peripheral
        __HAL_SPI_ENABLE(&hspi3);

                                                //*************cnv plus generate start
                                                EVEN_CNV_EN_GPIO_Port->BSRR = 0x0200;             //set '1' PC_9   spi_convert_pin(AD7980)
                                                //add syn odd============
                                                ODD_CNV_EN_GPIO_Port->BSRR = 0x8000;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3);

                                                clock_even_flag = 0;
                                                clock_odd_flag  = 0;

                                                EVEN_CNV_EN_GPIO_Port->BSRR = 0x02000000;                    //set'0'  PC_9   spi_convert_pin(AD7980)
                                                ODD_CNV_EN_GPIO_Port->BSRR = 0x80000000;                    //set'0'  PE_15
                                                //*************cnv plus generate end

        SET_BIT(hspi3.Instance->CR1, SPI_CR1_CSTART);

  //wait for data even channle
        while (!__HAL_SPI_GET_FLAG(&hspi3, SPI_FLAG_RXP))
        {;}

        *((uint16_t *)hspi3.pRxBuffPtr) = *((__IO uint16_t *)&hspi3.Instance->RXDR);

        hspi3.RxXferCount--;

  SPI_CloseTransfer(&hspi3);

        /* Unlock the process */
        __HAL_UNLOCK(&hspi3);

        }
        else
        {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3);
        }
        //even
        //HAL_SPI_Transmit(&hspi3,(uint8_t *)&nulldata,1,0);                //master

        //odd
        //HAL_SPI_Transmit(&hspi2,(uint8_t *)&nulldata,1,0);  //slave

        HAL_TIM_IRQHandler(&htim3);

}

//第二段代码是,在总体才数据之前,先把spi2 配置为slave模式,然后等待dma终端。

rt_uint8_t video_odd_data[200];

HAL_SPI_Receive_DMA(&hspi2,video_odd_data,100);

//第三段spi2DMA的初始化

/* SPI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SPI2_Init(void)                        //SPI2 is ODD adc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1 */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SLAVE;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0x0;
  hspi2.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hspi2.Init.NSSPolarity = SPI_NSS_POLARITY_LOW;
  hspi2.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hspi2.Init.T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hspi2.Init.R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hspi2.Init.MasterSSIdleness =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2CYCLE;
  hspi2.Init.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SPI_MASTER_INTERDATA_IDLENESS_02CYCLE;
  hspi2.Init.MasterReceiverAutoSusp =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hspi2.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DISABLE;
  hspi2.Init.IOSwap = SPI_IO_SWAP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2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spiHandle->Instance==SPI2)
  {
  /* USER CODE BEGIN SPI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2_MspInit 0 */
    /* SPI2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SPI2 GPIO Configuration
    PB14     ------> SPI2_MISO
    PA12     ------> SPI2_SCK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DMA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hdma_spi2_rx.Instance                                                                 = DMA1_Stream4;
    hdma_spi2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spi2_r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spi2_r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INC4;
    hdma_spi2_r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INC4;
    hdma_spi2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2_RX;
    hdma_spi2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2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2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2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2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2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2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2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2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if(HAL_DMA_Init(&hdma_spi2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else
                {
                 __NOP();
                }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the SPI handle
    __HAL_LINKDMA(spiHandle, hdmarx, hdma_spi2_rx);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4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4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SPI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PI2_IRQn);

  /* USER CODE BEGIN SPI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2_MspInit 1 */
  }

}

//最后一段代码,发现进不了这两个中断里面

voi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spi2_rx);
}
uint32_t spi2count=0;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spi2count++;
  HAL_SPI_IRQHandler(&hspi2);
}

目前的问题是进不了DMA和spi2的中断;

那么我又调整了思路。看看spi2能不能相应中断,就把dma的代码屏蔽掉;
然后改用
HAL_SPI_Receive_IT(&hspi2,video_odd_data,100);函数

这次是进入了中断程序,但是没有看到数据。寄存器接收的数据空的。

特别说明:
spi3,是主模式,借鉴了st的里面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的代码,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但是里面有一个,关锁的和开锁的保护。

hspi3.Lock = HAL_LOCKED;

__HAL_UNLOCK(&hspi3);

这中操作是不是就排斥了其他外设的运行?

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来了。。
代码1:定时器timer3 启动spi3 主模式,读取ad值。同时,spi3的clock给spi2的时钟,两个spi ...

我没记错DMA传输 RX TX都要开启,如果只是接收模式,需要设置SPI初始化只接收,不然接收不到。你可以尝试下TX也开启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