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控件显示中文错位

楼主(2024-01-11):
请教一下大神,我在用STEMWIN的时候控件显示中文是正常的,但是切换成MDK里的EMWIN后,控件显示中文就如下图所示错位了。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显示的是空白?

网友A:
1、换个MDK的emWin版本试试。
2、你现在的字体是FontCvt生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个MDK的emWin版本试试。
2、你现在的字体是FontCvt生成的吗

不是。是用的emWin字体工具0.4版本生成的GBK字体。用FontCvt生成的UNICODE字体无法显示,不管是把C文件换成什么编码,中文字体读出来都是GBK编码

网友A:
试试我这个emWin版本,是6.1x的,用的这种工具生成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这个emWin版本,是6.1x的,用的这种工具生成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 ...

感谢硬汉哥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更换了EMWIN的版本就好了,原来是6.32,降到6.24就可以了。不过有个新的问题,不能把RAM分配到CCM内存里,会出现控件刷新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