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关于自制的 中文字库 用 emWin 原始函数显示正常,用appWizard显示不出来的问题 ?

楼主(2024-01-11):
请教下,关于自制的 中文字库 用 emWin 原始函数显示正常,用appWizard显示不出来的问题 ?

自制的字库使用 ts4 ,制作的字库,使用 emwin 原始函数显示正常,

但是在 appWizard 框架下显示不出来,是跟制作字库的 ts4 工具 有关吗 ?

哪自己制作字库需要使用什么工具 才能够在 appWizard 框架里面显示出中文 ??

网友A:
估计是不兼容了。推荐还是用emWin自己的字体工具生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不兼容了。推荐还是用emWin自己的字体工具生成吧

使用 emwin 自己的字体工具生成后,貌似 字符的计算方法 不能够使用 之前的 b0a1 xxx -94 的方法了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 emwin 自己的字体工具生成后,貌似 字符的计算方法 不能够使用 之前的 b0a1 xxx -94 的方法了吧 ?

这个是内置了,不需要用户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内置了,不需要用户算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