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函数声明放在哪儿合适

楼主(2024-01-11):
我一般将其放在C文件开始,这些函数只在该文件使用,没有必要放在头文件。但是公司一个大佬在检视代码的时候给我提出了将其放在头文件的建议,说是放在C文件开始会显得C文件开头很长。各位一般都放在哪儿?

网友A:
我认为都行,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B:
放C文件,除非头文件其他文件不再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都行,怎么方便怎么来。

放在头文件感觉不是很好,静态函数本就是只有一个c文件使用,我认为头文件放的是一些公用的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C文件,除非头文件其他文件不再引用了。

其他文件不再引用放在头文件感觉也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文件不再引用放在头文件感觉也不合适

是的,因为没有包管理等,也不像C++有namespace,所以放C文件是最好的,范围最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头文件感觉不是很好,静态函数本就是只有一个c文件使用,我认为头文件放的是一些公用的声明

都放在h文件方便管理,一目了然。当然,我搜了一些开源组件,很少这么用的。像我们自己的工程也很少这么用。

这个有个特例,就是静态内敛函数,将静态内联函数放在头文件中,可以方便地在多个文件中使用,而不需要为每个文件单独实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放在h文件方便管理,一目了然。当然,我搜了一些开源组件,很少这么用的。像我们自己的工程也很少这么 ...

内联没考虑到,如果内联的话确实应该放在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没有包管理等,也不像C++有namespace,所以放C文件是最好的,范围最小。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