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有大佬用过STM32H723ZGT6使用QSPI方式+DMA方式读写W25Q128JV芯片的吗?

楼主(2024-01-12):
问题如上,我现在使用的是STM32H723ZGT6芯片,QSPI使用的口线是PB2=CLK,PB6=CS,PF6-PF9对应QSPI的4个数据线。

现在就是第一步读芯片的ID都不能成功。使用CUBEMX生成T23的程序也试了。跟743有些区别,但是还是不能正确读出
FLASH芯片的ID。有哪位大佬实际用过改芯片成功使用QSPI的吗,谢谢。743的例程差距太大,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网友:
你的主RAM空间用的那个。

楼主:
现在还没有用DMA方式,所以用的是AXI_SRAM  0x24000000

楼主:
这个芯片本身,我用常规的SPI方式读写没问题,就是速度太慢,10KB/S,所以才想改成QSPI方式,没想到H723跟H743差别挺大的。

网友:
3.这个是驱动W25Q64的 和W25Q128差别不大
4.你读取不成功可以看看是不是CubeMX QSPI的时钟配置超过了W25Q128支持108MHz的极限值
5.看看是不是驱动有问题,读取ID应该是1线模式读取,读写FLASH有四线的读写指令

楼主:
现在使用H723搞不定OSPI,外接了W25Q128JV芯片。现在读ID都不对。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吗?H723使用OSPI跟H743设定QSPI的流程一样吗?

楼主:
感谢大佬支持,我先看一下您的代码。

楼主:
你好,大佬。使用您的代码初步测试通过了。应该还是我这边对OSPI的设置问题,我再仔细检查一下吧。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也非常感谢硬汉提供这样好的技术交流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使用您的代码初步测试通过了。应该还是我这边对OSPI的设置问题,我再仔细检查一下吧。非常感谢 ...

给你的例子里面STM32CubeMX里面有配置,W25Q128时钟最大是133MHz,你看下时钟分频对不对。CubeMX时钟树里面有OCTOSPIM的时钟频率,那个需要注意看下设置。系统默认生成的有可能超的

楼主:
好的, 感谢!请问您有使用MDMA方式读写OSPI和SD卡的例程吗?有的话,能否发一份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请问您有使用MDMA方式读写OSPI和SD卡的例程吗?有的话,能否发一份参考一下,谢谢!

这个没有,DMA的话你需要参考官方的例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2.
3.这个是驱动W25Q64的 和W25Q128差别不大

我之前使用 stm32L4xx  驱动 qspi w25q512 jv 也是没有问题的,参考 大神的例程修改,而且工作也狠稳定

貌似 L4 的也是 O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使用 stm32L4xx  驱动 qspi w25q512 jv 也是没有问题的,参考 大神的例程修改,而且工作也狠稳定
...

感谢您,我现在是使用FATFS好像哟有点问题,其他的SD卡和U盘都没问题,就是OSPI的FALSH读写不成功。可能是跟fatfs的配合参数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我现在是使用FATFS好像哟有点问题,其他的SD卡和U盘都没问题,就是OSPI的FALSH读写不成功。可能 ...

不开DMA正常吗  还是开启DMA以后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我现在是使用FATFS好像哟有点问题,其他的SD卡和U盘都没问题,就是OSPI的FALSH读写不成功。可能 ...

不带DMA的FATFS,给你参考下

网友:
我这里和你一样,有办法解决吗大佬

楼主:
目前只能是不开DMA,工作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