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工具软件能够把 ttf 转 xbf 啊 ?

楼主(2024-01-12):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工具软件能够把 ttf 转 xbf 啊 ?

网友A:
FontCvt.exe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ntCvt.exe就可以的。

这个 FontCvt 不知道怎么弄才能够吧 ttf 转 xbf 啊 ?

大神能 大概说一下操作步骤 不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FontCvt 不知道怎么弄才能够吧 ttf 转 xbf 啊 ?

大神能 大概说一下操作步骤 不 ?

第29章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9章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extra=page%3D2

貌似这个 FontCvt 软件不能够自己增加 喜欢的 *.ttf 字体, 里面选择的字体都是 FontCvt 预先设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 FontCvt 软件不能够自己增加 喜欢的 *.ttf 字体, 里面选择的字体都是 FontCvt 预先设置好的啊

你电脑上安装了对应的TTF即可,这个跟GUIX Studio还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