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LAN8720 ping不通

楼主(2024-01-12):
搞蛮久的了,不知道为什么ping不通,哪位大佬能带我从坑里出来

nx_stm32_ eth_driver.c

nx_stm32_eth_config.h

nx_stm32_eth_driver.h

网友A:
mpu配置好了吗?

网友B:
1、这个驱动可以用CubeMX生成。
2、注意ETH DMA描述符和缓冲使用的SRAM空间,一般使用的SRAM3
3、注意SRAM3的MPU/Cache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这个驱动可以用CubeMX生成。
2、注意ETH DMA描述符和缓冲使用的SRAM空间,一般使用的SRAM3
3、注意SRA ...

你好博主,有遇到最新的CubeMAx生成Lwip搭配FreeRTOS,测速上会比较慢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博主,有遇到最新的CubeMAx生成Lwip搭配FreeRTOS,测速上会比较慢的问题吗?

我之前是用的MDK RTE生成的FreeRTOS+LwIP,速度测试可以满速。你的程序是内部Flash运行的还是外部QSPI Flash运行的。

楼主:
这个是mpu的配置和描述符,感觉好像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配置好了吗?

好像没啥问题吧,m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啥问题吧,mpu

好像没啥问题,你再看看你的ROM选择了几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用的MDK RTE生成的FreeRTOS+LwIP,速度测试可以满速。你的程序是内部Flash运行的还是外部QSPI Fl ...

上面是我的那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啥问题,你再看看你的ROM选择了几个区域

就是选的srom3这个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啥问题,你再看看你的ROM选择了几个区域

就只选择了一个,我裂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选的srom3这个的地址

在魔术棒下面的Target看一下是不是选了两个IRAM了,只需要选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魔术棒下面的Target看一下是不是选了两个IRAM了,只需要选一个就行

我没用keil,用的vscode,gcc编译的

楼主:
调试发现在这个位置收不到包

网友:
官方教程好像是禁用cache,调通之后再加cach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keil,用的vscode,gcc编译的

可以通过使用的工具链看看是不是同时使用了两个I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用的MDK RTE生成的FreeRTOS+LwIP,速度测试可以满速。你的程序是内部Flash运行的还是外部QSPI Fl ...

硬汉哥,我想知道我的代码在那个keil上能跑通,但是我在vscode上面跑就不行,可能的原因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