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DHT11传感器耗时严重怎么办

楼主(2024-01-12):
我用stm32f103的单片机,用DHT11传感器,因为驱动程序读取数据要耗时几个ms,而且还需要用到us级耗时程序,TaskDelay函数延时精准度不够怎么办呢

网友A:
供参考

第9期ThreadX视频教程:自制个微秒分辨率任务调度实现方案(2023-10-1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371&fromuid=58

网友B(2024-03-07):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第9期ThreadX视频教程:自制个微秒分辨率任务调度实现方案(2023-10-11)

硬汉哥当初是怎么知道信号量是最快的?依据来源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当初是怎么知道信号量是最快的?依据来源哪里。

这个没测,随意找了个通信方式。主要是介绍下这种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