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多个串口高波特率下中断接收

楼主(2024-01-12):
多个串口采用中断接收方式,高波特率下单片机能否做到不丢帧,72M主频的话能否正常工作,或者需要正常工作需要用多少主频的片子。

网友A:
1. 多个是几个
2. 波特率多少
3. 算出最坏情况,同时3个一起收,中断进出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多个是几个
2. 波特率多少
3. 算出最坏情况,同时3个一起收,中断进出的时间

就2个呢,均为2M,其实我想问的是如何估算的问题,有没可以参考的算法之类的。

楼主:
就2个呢,均为2M,其实我想问的是如何估算的问题,有没可以参考的算法之类的。

网友:
计算方法
接收到一个数据后,到下一数据来之间的时间差 t= 10/波特率, 假如波特率=115200,  t=86.8us, 假如你有N个通道, 那就是说在86.8us内要处理N个中断。
不知道你要怎样处理这样数据,所以没法判断一个中断的时间。

网友:
M0核的MCU主频大概10M,中断接收115200就不太行了,启用了FIFO才解决

网友: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做吗,这么高优先用稳妥的方法 比如DMA ,硬件FIFO,单纯中断就算不丢,稳定性也不行。

网友:
多路高波特率用DMA解决最方便,中断太消耗MCU,就是H7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