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FATFS+f_sync

楼主(2024-01-13):
楼主想要20ms向SD卡内存数据,采用的是初始化f_open后使用f_write和f_sync循环向SD卡写入数据,但总是会执行几次后在f_sync处卡死,想问一下各位老哥这种是啥问题以及有没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网友:
把你的SD卡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下,看看好使不。如果不好使,两个地方再试试

1、换几个其它牌子的主流SD卡测试。
2、换了SD卡还不行,说明你的底层驱动有点问题。

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发布新版案例(2020-06-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60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复,我试了一下格式化后还是不好使,然后我试过两张闪迪8GB的卡都有问题,关于底层驱动这个问题我用的是正点原子的例程,然后之前有成功储存过,甚至说今天下午看到您的帖子后把f_close换成了f_sync后也写入2000次都没问题,但就是现在又莫名其妙出这号问题,要不老哥您有空帮忙看看写的代码,我感觉逻辑上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复,我试了一下格式化后还是不好使,然后我试过两张闪迪8GB的卡都有问题,关于底层驱动这个问 ...

你的局部变量太大了,优先加载xxx.S启动文件的stack大小。

还是不行,得优化你的底层驱动了。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复 这个字符数组我也定义过在为全局变量然后也有问题,老哥您说的优化底层驱动是指哪方面,底层的不都是移植FATFS那几个官方的文件吗 还能够咋优化

网友(2024-02-24):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复 这个字符数组我也定义过在为全局变量然后也有问题,老哥您说的优化底层驱动是指哪方面,底 ...

底层驱动就是操作SD的那几个函数,初始化,读,写函数等;也可以试试降低SD通讯时钟频率去测试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再慢慢升高

网友:
楼上说的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降速。有个参数 叫做DIV之类的。估计能解决你的问题。
另外你用仿真器 注意,经常随意打断点 弄得不好的话 文件容易损坏。停止运行的时候 最好unf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