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H7-TOOL的UDS ISO14229统一诊断服务解析操作说明V1.0(2024-04-30)

楼主(2024-01-15):
【当前支持功能】
1、支持了支持了大部分常用UDS诊断服务解析。
2、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方式,支持局域网和外网,大批量实时数据分析请用USB接口方式。
3、支持实时数据记录,以CSV格式存储。
4、UDS Bootloader在线和离线更新也将发布。

视频说明: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m421x7Zn
视频提纲: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88

【操作说明】

如果之前没有搞过UDS协议栈,推荐看下前面的视频教程说明,视频里面有详细的操作过程。

下面以TOOL和我们V7开发板为例进行说明。

(1)V7下载的测试Demo:

使用V7的CANFD2接口:

将UDS解析脚本存到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Ini\can\Decoder (后面发布的固件将预装好,不需要大家手动添加)

打开UDS解析脚本, 使用经典CAN,波特率250Kbps , 依次设置下面序号即可

(2)加载UDSClient.ini文件(后面发布的固件将预装好,不需要大家手动添加)

将命令脚本存到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ini\can\CmdList

命令介绍
1、勾上前面的单选框,表示支持LUA小程序发送,CAN的LUA发送API参数说明如下: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第1个参数
----send
--第2个参数
----ID类型,0表示标准ID,1表示扩展ID
--第3个参数
----0数据帧,1遥控帧
--第4个参数
----字符串
can_bus("send", 0, 0, can_id, str)

2、不勾选表示命令发送

S表示标准ID,X表示扩展ID,D表示数据帧,R表示远程帧

比如X, D, 0x7E0 : 02 3E 00 表示扩展ID,数据帧,ID=0x7E0,数据0x02 0x3e和0x00

实际通信效果:

动态刷新效果

网友A:
支持,后面建议将DBC文件解析也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后面建议将DBC文件解析也支持了

DBC文件解析是必搞项,UDS搞完了,就搞DBC文件解析。

楼主:
协议栈采用UDS-C,然后自己再搭建通信消息。

https://github.com/openxc/uds-c

楼主:
2024-01-19
终于能看到消息反馈了,不容易

楼主:
2024-01-22
增加了部分解析

楼主:
2024-01-25
耽误了一天弄周报,继续完善。

楼主:
默认会话

此诊断会话启用服务端中的默认诊断会话,并且不支持任何诊断应用程序超时处
理规定(例如,不需要使用诊断设备在线服务将会话保持在活动状态)。
如果服务端处于非默认诊断会话时,再次启动默认会话,应遵循以下实施规则(另
请参阅上面给出的服务端诊断会话状态图):
服务端在发送诊断肯定响应消息时,应停止当前诊断会话,并应在之后启动新请
求的诊断会话。
如果服务端发送了诊断会话控制肯定响应消息,则客户端应重新锁定服务端(如
果该服务端在诊断会话期间被客户端解锁)。
如果服务端发送带有诊断会话控制请求服务标识符的否定响应消息,则应继续将
会话保持在激活状态。
注:如果使用的数据链路需要初始化步骤,则初始化的服务端应默认启动默认诊
断会话。初始化步骤后,无需将诊断会话设置为默认会话的诊断会话控制

编程会话

此诊断会话启用所有用于支持服务端内存编程的诊断服务。
如果服务端在引导软件中运行编程会话,则只能通过三种方式退出编程会话:客
户端启动的 ECU 复位(0x11)服务、会话类型等于默认会话的诊断会话控制(0x10)
服务或服务端中的会话层超时。
如果服务端在引导软件运行时接收到默认诊断会话控制(0x10)服务或会话层超
时,且存在有效的应用程序软件,则服务端应重新启动应用程序软件。本标准没
有明确如何实现有效应用软件重新启动的各种实施方法(例如,在引导软件中可
以直接确定有效的应用软件,在 ECU 启动阶段执行 ECU 复位等)。

扩展诊断会话

此诊断会话可用于启用支持调整服务端内存中诸如“怠速、CO 值等”功能所需的所
有诊断服务。也可以用于启用诊断服务,而这些诊断服务与功能调整没有特别的
关联(例如,参考表 23 中的定时服务)

安全系统诊断会话

该诊断会话启用支持与安全系统相关功能(例如,安全气囊展开)所需的所有诊断
服务。

网友:
期待期待,大佬总是给人惊喜!

楼主:
2024-01-29
增加更多命令解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协议栈采用UDS-C,然后自己再搭建通信消息。

https://github.com/openxc/uds-c

安利一波https://github.com/driftregion/iso142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利一波https://github.com/driftregion/iso14229

谢谢,整这个了,我把好几个整合到一起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24-01-29
增加更多命令解析

加油

这周能发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这周能发布吗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2024-01-31
成功搞定H7-TOOL解析UDS中的ISO-TP流控制和多帧传输解析

楼主:
2024-02-02
已经实现10,11,22,23,27,28,2E服务解析,剩下主要是数据下载34和数据上传35服务解析实现。

楼主:
2024-02-04
上传下载初步捋顺了

网友D:
能当做手持uds烧录器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当做手持uds烧录器用吗?

支持。UDS专题视频将安排一期。

楼主(2024-02-18):
2024-02-18
测试下UDS BOOTLOADER,准备录制视频了。

楼主:
2024-02-21

首版初步已经实现

搞定UDS Bootloader,且支持H7-TOOL刷新目标板固件

楼主:
本周录制UDS专题视频教程发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周录制UDS专题视频教程发布。

终于要发了

楼主:
2024-03-11

开始整理专题视频教程,准备发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24-03-11

开始整理专题视频教程,准备发布

不容易,本周发布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E(2024-03-23):
等待中,非常期待,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中,非常期待,感谢分享

手头的工作已经都忙完了,可以专心UDS发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本周发布应该没问题了吧

手头的工作已经都忙完了,可以专心UDS发布了。

楼主:
手头的工作已经忙完了,全力H7-TOOL的UDS解析和USB Bootloader发布工作

楼主:
整理UDS专题视频教程提纲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理UDS专题视频教程提纲中。

加油,坐等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坐等发布

这几天进展顺利,假期我把UDS的知识点都重新捋顺了一遍,现在已经在整理提纲和配套例子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几天进展顺利,假期我把UDS的知识点都重新捋顺了一遍,现在已经在整理提纲和配套例子了。

这个专题应该是准备时间最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专题应该是准备时间最长的了。

主要是中间发布2024版TOOL和春节假期,时间都耽搁了。

网友G:
哦,原来应该蹲在这里等,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原来应该蹲在这里等,哈哈哈

这几天准备上线。

网友H:
脚已经蹲嘛了!汉哥,是去移植头发去了吗?

网友:
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脚已经蹲嘛了!汉哥,是去移植头发去了吗?

正在加紧整理中,这几天上线。这周的周报都停了,只等发布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脚已经蹲嘛了!汉哥,是去移植头发去了吗?

可能是去买格子衫了,开发布会的时候要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去买格子衫了,开发布会的时候要穿

我正在整理提纲和规范下程序模板,这几天一定会发布的。

楼主(2024-04-28):
今晚或者明晚29号录制

楼主:
定于今晚发布。

楼主:
UDS专题视频教程第1期已经发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88

白天了更新TOOL的解析操作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UDS专题视频教程第1期已经发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88

坐等上传解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上传解析文件。

已经更新。

网友:
终于发布了,不容易

网友A(2024-06-18):
UDS bootloader什么时候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S bootloader什么时候发布

今天我把RTX5全家桶源码工程发布了,后面就是上UDS bootloader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把RTX5全家桶源码工程发布了,后面就是上UDS bootloader

有个开源的UDS,做的还可以,把每个服务都分开了,可以参考一下,https://gitee.com/thin-wind/uds/tree/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开源的UDS,做的还可以,把每个服务都分开了,可以参考一下,https://gitee.com/thin-wind/uds/tree/ ...

我没有参考这个,我已经做好了,我是用的这个

网友(2024-07-18):
感谢分享,大佬威武

网友(2025-01-08):
真牛啊,刚接触uds,准备定制bootloader功能,才发现需要学习的只是浩如烟海

网友J(2025-02-21):
引用 楼主:
DBC文件解析是必搞项,UDS搞完了,就搞DBC文件解析。

请问, DBC文件解析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 DBC文件解析有了吗

很快将上。

网友(2025-03-26):
【关于v7demo代码的问题】:您好,硬汉哥,SocketCANRecv((UDSTpIsoTpC_t *)srv.tp, cfg.phys_recv_id); 这个函数传入的第一个参数srv.tp的类型为UDSTpHandle_t *,强制转为UDSTpIsoTpC_t *,不会有问题么?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K:
您好,请教一下支持CDD文件的解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教一下支持CDD文件的解析吗

还没顾上弄,不忙了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