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Levelx + FileX 创建文件、文件夹,文件写入一定数据后,目录丢失

楼主(2024-01-15):
硬件是 nand falsh;
每次打开文件的时候调用 fx_directory_create 函数创建目录检查文件是否创建 ,按道理已经创建的目录会返回 #define FX_ALREADY_CREATED    0x0B 表示文件已经创建,
但是在读写文件测试过几次后,有的已经创建的目录还是返回 #define FX_SUCCESS   0x00创建成功;
驱动部分单独测试果没有问题,不知道filex 里是否有什么单独的配置,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大佬知道为啥

网友:
这个情况,当前没有人反馈过。

有参考ST的这个nand例子没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 ... and_Write_Read_File

网友A(2024-06-07):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创建目录后使用fx_directory_next_entry_find可以看到,但是重启或者烧录程序后就没有了,调用fx_media_space_available又显示内存被消耗掉了,救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创建目录后使用fx_directory_next_entry_find可以看到,但是重 ...

你这个是文件卸载缓存上的 没有刷到硬件上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文件卸载缓存上的 没有刷到硬件上去吧

只有使用fx_directory_create创建的最后一个目录出现重启消失的情况。其他创建的目录使用fx_directory_next_entry_find是可以看到的,但是那些目录无法删除,进入后也无法操作,返回FX_FAT_READ_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使用fx_directory_create创建的最后一个目录出现重启消失的情况。其他创建的目录使用fx_directory_ne ...

看来 filex 也有大大的 bug 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