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高测电流测量

楼主(2024-01-15):
按照手册接线,但是工具端测的电流为0mA。

打开上位机,只有波形,没有数据统计。

硬汉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1)TOOL上位机展示电流波形的不要让TOOL处于这个电流显示屏界面,下面帖子原因说明。
(2)上位机端展示数据,把水平游标显示出来即可

H7-TOOL高边电流检测波形展示注意事项(2022-02-2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