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移植到ThreadX工程进入 总线硬件错误

楼主(2024-01-15):
         照着GUIX、ThreadX手册将GUIX6.02移植到ThreadX6.02工程(也是硬汉哥的模板)上成功了,功能也正常。因为眼馋ThreadX 6.2版本库含有的CPU统计功能(tx_execution_profile里的),打算将 V6-2005 模板里的GUIX移植到 V6-3019 的ThreadX模板里,照着GUIX手册移植完后,一进入GUI任务就会报硬件错误。
         不创建GUI任务,又可以正常工作。是GUIX6.0版本移植到ThreadX6.2的版本需要更改什么特别的选项么?(所有的移植操作都是按照手册上来的)

总线错误

总线错误

网友A:
这个是非精确异常,不能锁定出错位置,调试打断点进入这个任务,单步看下是那里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使用6.20的GUIX,直接无痛替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非精确异常,不能锁定出错位置,调试打断点进入这个任务,单步看下是那里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使用 ...

     试过打了断点了,是进入GUI任务的While循环的时候出了错误
     6.20的GUIX移植也是和手册里步骤一样么?或者可以保留接口和Demo的几个文件只直接替换源文件,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打了断点了,是进入GUI任务的While循环的时候出了错误
     6.20的GUIX移植也是和手册里步骤一 ...

仅保留移植部分,其它全部删掉,替换为新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保留移植部分,其它全部删掉,替换为新版即可。

      硬汉哥,我试了直接替换源文件和gx_port.h文件,GUIX Studio也换成了6.2版本的,还是会出现GUI任务一挂起(Sleep函数)就报硬件错误,可以帮我看看么?感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iGxBXPYplOOzGl6OMYA
提取码:eyj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试了直接替换源文件和gx_port.h文件,GUIX Studio也换成了6.2版本的,还是会出现GUI任务 ...

好的,晚上有时间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的,晚上有时间我看下。

看你的程序了,程序移植没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个GUI应用程序用在这个版本上有问题,你试试使用GUI Studio重新生成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程序了,程序移植没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个GUI应用程序用在这个版本上有问题,你试试使用GUI Studio ...

才看到回复,后面降版本了,ThreadX6.1.7+GUIX6.2  实测可以使用,这是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_b3r5QsDGISUcEigjpsmg
提取码:5024

感觉是GUIX Studio版本的问题?GUIX Studio我用的是6.4.0的,遇到问题:同一个gxp工程,(gxp工程里)去掉窗口的回调函数,窗口间的切换功能正常的。但是加上回调函数后,窗口0的回调函数功能正常,但是窗口切换失灵了。一开始以为是我手滑哪个操作错误了,重新按照流程走一遍。这下回调功能、窗口切换都不灵了。
GUIX 6.2.0   GUIX Studio 6.4.0
明天降版本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