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GD32F450死机问题

楼主(2024-01-16):
目前有一款产片使用GD32F450的芯片,但使用的是st的库,这个库应该问题不大,兼容的,就是在后续的维护中会莫名出现死机的问题,因为是前人写的代码;目前有死机的问题,而且我去修改任务分配的空间大小,程序会直接跑不起来,求助大佬分析一下原因;

操作系统使用的ucosII,GUi使用的很老版本的emwin

网友A:
是死机还是硬件异常,如果是硬件异常,错误类型和错误位置能锁定不。

网友B:
我觉得,不太可能做到100%兼容,最好根据GD的库重新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死机还是硬件异常,如果是硬件异常,错误类型和错误位置能锁定不。

死机目前解决了一个版本,就是修改任务的空间大小,会直接导致机器开不了机,这个有点头疼,哪里出问题了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太可能做到100%兼容,最好根据GD的库重新适配!

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做的,改库不太可能,时间不允许

网友:
gd32f450  之前测试发现他的ADC 会突然 读出0X00,和0XFFFF值,要么在上电时候一直出现,要么就是运行中出现,
本来是替换STF4的,后面这问题解决不了,就没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做的,改库不太可能,时间不允许

那是由于原来很多项目一开始就是撸起袖子直接开干,压根就没想到后面维护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死机目前解决了一个版本,就是修改任务的空间大小,会直接导致机器开不了机,这个有点头疼,哪里出问题了 ...

修改了任务堆栈大小可能只是一个表项,可以以此为切入点仔细看看代码,问题的根本可能不是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了任务堆栈大小可能只是一个表项,可以以此为切入点仔细看看代码,问题的根本可能不是这儿。

好的  我再去仔细分析一下代码

网友:
没有看门狗吗?硬件错误的话检查一下堆栈是否溢出或者驱动配置,可能不是100%兼容。

网友(2024-02-20):
GD427好像兼容STM32F407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