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小白GUIX/THeadX 疑问

楼主(2024-01-16):
大家好,

第一次接触GUIX,有些地方不太了解,请请问下,如果要使用GUIX图形,需要先移植TheadX OS吗?然后在做GUIX图形设计?
也就是说GUIX设计必须与TheadX绑定吗?

我看到版主说用GUIX Studio设计UI,然后导入到MCU,可以做一条龙设计,意思是不需要移植TheadX OS?

因为我用的是国产雅特力MCU,雅特力官方文档上有说先要移植TheadX OS, 然后基于TheadX OS设计GUIX,网上的资料也不多,不明白TheadX, GUIX这些关系到底是什么。

希望各位大神赐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裸机,但是有点麻烦,GUIX有个多任务接口需要支持。推荐ThreadX搭配GUIX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裸机,但是有点麻烦,GUIX有个多任务接口需要支持。推荐ThreadX搭配GUIX一起使用。

感谢回复!如果用GUIX Studio来设计UI,也是需要先移植TheadX吗?还说GUIX Studio已经集成了TheadX, 不需要另外移植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如果用GUIX Studio来设计UI,也是需要先移植TheadX吗?还说GUIX Studio已经集成了TheadX, 不需 ...

GUIX Studio是图形开发工具,用于生成代码,添加到你的ThreadX+ GUIX 工程里面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是图形开发工具,用于生成代码,添加到你的ThreadX+ GUIX 工程里面使用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