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KEIL中能否选择STM32H750VBT的V版本或者Y版本

楼主(2024-01-16):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最近在使用KEIL开发STM32H750VBT6 V版本,遇到ADC采样速度异常的问题,在论坛内搜索发现可能是芯片版本导致的2分频,但是按照2分配来计算好像也是不对的

工程是采用CubeMX生成,AHB1 240Mhz,ADC1和ADC2同步注入,同步时钟4分频,但是在keil仿真查看CCR寄存器的CKMODE为0x00,并不是AHB时钟,查看其他寄存器发现是KEIL用的Y版本的,不清楚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另外ADC是慢速通道,TIM1 CC4触发,频率20Khz,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CubeMX 可以选择

楼主:
CubeMX已经了选择V版本

网友A:
不管是V版还Y版,你是定时触发控制,20K速度完全是定时器触发决定的。你的触发速度是多少,ADC速度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V版还Y版,你是定时触发控制,20K速度完全是定时器触发决定的。你的触发速度是多少,ADC速度就是多少 ...

是我表述有误,应该是ADC转换时间算不对
因为我测量从定时器触发两个注入通道转换,到转换完成进入中断拉高IO花了2us多
我看到手册有说慢速通道采样率最快是1M,那么单个通道转换至少是1us,两个通道是就是2us多,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