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stm32h743同时使用flash的2个bank

楼主(2024-01-16):
因为程序太大了,需要同时用到stm32h743内部flash的2个bank。麻烦大家耐心指导一下。
当前使用cubeIDE开发环境,单纯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FLASH2")))似乎不能把代码/数据放到对应的flash中,一但代码量超过单个bank,编译器旧会报错了。
所以需要一个开双bank的方法,麻烦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H7系列好像是默认的双bank,和其他系列设置bank的寄存器都不一样

网友B:
我在IAR用的正常,别的IDE没玩过

网友C:
这个应该是CubeIDE自己的问题,使用MDK,IAR和Embedded Studio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CubeIDE自己的问题,使用MDK,IAR和Embedded Studio都正常。

多谢多谢。我再找找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IAR用的正常,别的IDE没玩过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系列好像是默认的双bank,和其他系列设置bank的寄存器都不一样

H743没有合并bank的ob,有的系列可以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