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1kHz正弦波做FFT运算的疑惑

楼主(2024-01-16):
采用定时器触发ADC + DMA采集,已知目前ADC的采样率是100kHz,采集的正弦波的频率是1kHz,这样每个周期有100个采样点,采集1024,然后进行FFT运算,这样最小分辨率是97.65625Hz,无法正好找到1kHz对应频率下标的幅值,还有就是是否可以通过找到对应频率下标的幅值计算这个实际正弦波信号的电压值是多少,或者有限值RMS是多少?

网友:
可以设置定时器的触发速度为102.4K,或者接近的值。

FFT计算出来的频域幅值,直接乘以0.707就是有效值。

楼主:
感谢硬汉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