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寄存器监视部分芯片提示找不到CPU

楼主(2024-01-17):
还有报错的

网友A:
这个是厂家部分型号SVD文件制作不规范导致的。

以你打开的F103为例,打开这个文件,加上内核型号即可,ST早期的一些SVD文件制作不规范,没有写内核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厂家部分型号SVD文件制作不规范导致的。

以你打开的F103为例,打开这个文件,加上内核型号即可,S ...

那请问报错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报错的是什么问题

GD32F1x0的这个官方SVD文件设计有问题,无法正常识别。

有时间了我们修改下这个SVD文件试试,不行的话,只能他们官方自己修改了。

网友:
调试分析了下,GD32F1x0这个官方文件有5个error,得GD官方自己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报错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修改了下这个GD32F1x0文件,问题解决了,是这个地方有个空格导致的。

网友(2024-05-23):
硬汉哥,最近发现rp2040也有DFP包了,但是我试着解析了下里面的SVD文件,用H7Tool和第三方的解析工具都有点问题,有的寄存器解析失败,能帮忙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吗?硬汉哥这个解析脚本是否方便分享出来?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CMSIS-RP2xxx-DFP

网友B:
试了下SDK里的SVD文件是正常的,应该是文件没有更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SDK里的SVD文件是正常的,应该是文件没有更新

好的,下次升级添加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下次升级添加进去

DFP这个库里的SVD文件比较老,没更新,而且我用keil那个转SFD的工具试了,发现有字符解析错误warning,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才解析失败,我现在用的pico-SDK里的svd文件,没再出现问题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 ... p2040/hardware_regs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P这个库里的SVD文件比较老,没更新,而且我用keil那个转SFD的工具试了,发现有字符解析错误warning,可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