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这种串口.h的定义方式是哪个例程里面的?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2024-01-17):
很久以前,应该是移植安富莱例程bsp里面的,现在在文档里面找不到了。以前只保留了串口1和串口2,现在需要串口1至6的全部定义。

网友A:
在我们的bsp_uart_fifo.c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的bsp_uart_fifo.c文件里面。

查了的,在这个"V5-999_出厂程序(源代码 V2.1a)\User\bsp\driver\src\" 或者 "\inc\"

bsp_uart_fifo.h和bsp_uart_fifo.c都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的,在这个"V5-999_出厂程序(源代码 V2.1a)%user\bsp\driver\src\" 或者 "\inc\"

bsp_uart_fif ...

这个是串口FIFO,没有带DMA,带DMA只有这个。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71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串口FIFO,没有带DMA,带DMA只有这个。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 ...

它这里面的数据定义复杂,层层包装,看起来相当累。以前尝试过,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里面的数据定义复杂,层层包装,看起来相当累。以前尝试过,还是放弃了。

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个简单的CMSIS框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