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103可以移植emwin吗

楼主(2024-01-17):
STM32F103可以移植emwin吗,屏幕IC是ST7789的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移植,使用通用移植接口GUI Template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移植,使用通用移植接口GUI Template文件即可。

stm32f103c6t6也行吗,emwin最低配置要求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3c6t6也行吗,emwin最低配置要求是多少呢

可以,要求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