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控件光标不见了

楼主(2024-01-17):
设置小键盘输入EDIT控件键值,光标不显示。
1.已开启光标闪烁功能
2.可正常增加删除键值
3.聚焦也设置了

4.所有按钮都设置了不聚焦

为什么光标会不显示?
图1-2为删除字符前后

网友:
可能是驱动函数中,读点函数有些问题。 因为闪烁功能,需要读点函数。 如果显示静止(普通)模式光标,就不会执行读点函数,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使用这个数字小键盘的例子,看看能正常展示不,从而锁定下工程问题。

Num pad demo---emWin的数字键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04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