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关于 emwin 屏幕界面使用 FRAMEWIN 跟不使用 有哪些差别 ?

楼主(2024-01-17):
请教下,关于 emwin 屏幕界面使用 FRAMEWIN 跟不使用 有哪些差别 ?

网友A:
最主还是你是否使用对话框,使用对话框 + FrameWin或Windows 可以方便管理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还是你是否使用对话框,使用对话框 + FrameWin或Windows 可以方便管理控件。

你好,我的理解是:

//--------------------------------------------------------------------------------------
方法一:
a,使用 window 建立一个屏幕分辨率为 1024*600
b,使用 window 建立一个屏幕分辨率为 480*320

c, b显示屏幕显示在 a 屏幕上 这样 是可以的吧 ??

//--------------------------------------------------------------------------------------
方法二:
01.  使用 FrameWin 建立一个屏幕,分辨率 1024*600
02.  使用 window     建立一个屏幕,分辨率 480*320
03.  02 屏幕显示在 01 屏幕上,这样也是可以的吗 ?

//--------------------------------------------------------------------------------------
上述 2 种方法 哪种最好啊 ? 还是 都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理解是:

//-------------------------------------------------------------------- ...

都可以的,最好是使用对话框管理即可。使用Window的话,获取句柄方便。

而FramWin是本身是两个窗口组成的的,主窗口和客户区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最好是使用对话框管理即可。使用Window的话,获取句柄方便。

而FramWin是本身是两个窗口组 ...

你的意思是最好还是使用  FramWin 这个来搞吗 ?  方面对话框管理 ?

如果使用 FramWin 来搞的话,貌似有时获取 相关的句柄捣鼓起来有些麻烦,目前还不太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最好还是使用  FramWin 这个来搞吗 ?  方面对话框管理 ?

如果使用 FramWin 来搞的话, ...

使用对话框Dialog,主题窗口使用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对话框Dialog,主题窗口使用Window

再捣鼓看看,如果实在搞不明白的话,就先放在一边, 等以后有空再捣鼓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