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貌似发现了使用 appWizard 因为分辨率而引发的 bug 哟 ??

楼主(2024-01-18):
貌似发现了 appWizard 因为分辨率的一个 bug 哟 ??

就是屏幕不能够设置为 505*308 ?

如果配置了,那么在屏幕上放置了 button 后,仿真时会有黑色斜条纹出现喔,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呀 ???

貌似按钮的图片颜色使用官方自带的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自定义的就会出现 黑色条纹,但是吧屏幕的分辨率改大,使用同样的自定义按钮图片颜色他也不会出现黑色的斜条纹 喔

底部还会出现 条纹,右下侧

网友A:
你的显示屏分辨率也是5050*30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示屏分辨率也是5050*308吗

显示屏不是 505*308

是因为我想做一个 505*308 分辨率的界面 附加到 一个 1024*600 的 屏幕显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屏不是 505*308

是因为我想做一个 505*308 分辨率的界面 附加到 一个 1024*600 的 屏幕显示上

这个得测试下,后面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测试下,后面我也试试。

好哇,

我刚刚把分辨率改成 510*310 就没有上述的问题了喔,目前看来分辨率还不能够随心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