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MULTIEDIT控件增加的代码体积较大

楼主(2024-01-19):
项目中需要增加类似于串口终端的显示的界面,用MULTIEDIT多文本控件,代码体积增加了15K

请问有什么方法减少这个控件的代码体积吗?

网友A:
你是不是添加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添加了两个

只添加了一个, 控件table 如图所示,增加一个多文本控件代码体积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添加了一个, 控件table 如图所示,增加一个多文本控件代码体积对比

开启最小代码优化,看看有效果没。这个是lib库,不知道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