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和STM32H750核心板互换后问题

楼主(2024-01-19):
1.我买了几个STM32H743和STM32H750核心板,驱动冠显屏幕的时候需要SPI初始化,同样的程序STM32H750核心板就正常显示,STM32H743核心板就不行,SPI降速也不行,会是哪里的问题呢?SPI不一样吗?

网友A:
这两个芯片完全兼容的,不存在H750能用SPI,H743不能用这种神奇问题。

看看是不是你的板子有问题,如果有底板的话,V7都有对应的例子,可以下载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芯片完全兼容的,不存在H750能用SPI,H743不能用这种神奇问题。

看看是不是你的板子有问题,如果 ...

嗯,我在试试,是9位SP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