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GD32F427 在IAR环境下使用RTT打印,使用rttviwer接收不到打印信息

楼主(2024-01-19):
使用GD32F427 在IAR环境下使用RTT打印,使用rttviwer接收不到打印信息。(问问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但是查看RTT打印访问的内存是可以看到打印的数据的

网友A:
GD32F427 得RAM没有Cache吧,没有Cache,其它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D32F427 得RAM没有Cache吧,没有Cache,其它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得了。

如果有cache应该注意什么,用stm32h7 选择对应型号要等很久才有数据打印,有时候还一直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cache应该注意什么,用stm32h7 选择对应型号要等很久才有数据打印,有时候还一直不输出

要关闭RTT所有使用RAM空间的Cache。因为调试器操作也是操作的Cache。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之前输入的RTT获取地址是直接使用的RTT上传的数据地址,今天查看map文件使用了_SEGGER_RTT的地址打印可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