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请教下,使用 AppWizard 单独的一个页面,满足某条件时要如何实现界面跳转功能啊 ?

楼主(2024-01-19):
请教下,使用 AppWizard 单独的一个页面,当满足某条件时要如何实现界面跳转功能啊 ?

网友A:
AppWizard有个信号槽触发机制,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Wizard有个信号槽触发机制,可以使用。

我的意思是不使用信号草,

而是当某个条件或者是几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就实现界面跳转功能,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啊 ?

还是说那个什么信号曹 也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  如果是的话,那这个 某些条件该如何配置呀 ??

//---------------------------------------------------------------------------------------------------------------------------------------------------------------------------
而且我需要实现的 不同屏幕之间的跳转,在 同一个项目的 appWizard 貌似配置不了呀,因为我的主屏幕显示的分辨率是 1024*600 的,

我另外一个显示屏幕当满足某条件后就需要能够显示在 1024*600 的屏幕上,而这个屏幕的分辨率 是 600*400 的,与主屏幕的分辨率不一致,所以我另外单独
使用 appWizard 建立了一个屏幕项目 ,也就是这 2 屏幕显示屏幕的 是合成的,这样的话,貌似 使用主屏幕的 信号曹也实现不了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使用信号草,

而是当某个条件或者是几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就实现界面跳转功能,这个有什么方 ...

还有个方法,可以使用定时器,AppWizard不是有个定时器,设置为立即执行,在这个里面触发,算是变相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法,可以使用定时器,AppWizard不是有个定时器,设置为立即执行,在这个里面触发,算是变相实现 ...

貌似使用 appWizard 2 个不同的项目屏幕界面时, 不好整合啊,

如果是使用 appwizard + GUIBuilder  组合就可以很方面的实现, 其中 GUIBuilder 这个是传统的方法创建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法,可以使用定时器,AppWizard不是有个定时器,设置为立即执行,在这个里面触发,算是变相实现 ...

大佬,有没有 使用 appWizard 实现界面跳转的 例程出来呀 ? (就是当满足某种条件时就实现界面跳转)

如果 使用 appWizard 里面的型号草的话,要怎么配置呀 ?

我目前使用的是 appwizard + GUIBuilder(传统的方式实现)  可以实现界面跳转,但是心情总感觉有点不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