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断电记忆日志 多串口助手波形图像彩色日志 Stm32嵌入式FLASH保存日志管理工具

楼主(2024-01-20):
能同时打开管理多个串口的超强串口助手,在同一个编辑框显示多个串口的日志
能同时打开管理UDP、TCP协议的超强网络助手,在同一个编辑框显示多个网络的日志
可以将日志以图像波形的方式显示在电脑的对话框之中
可以将日志保存到单片机的片外、片内FLASH、EEPROM通用日志存储模块下载
在酷唱科技服务器上使用云控域名账号保存日志,这样无论何时打开CloudLog,您都可以回读所有未读过的日志。
CloudLog使用了多种日志元素,包括:
1. 日志等级(Log Level)用于确认日志的重要性。
2. 日期时间(Date Time Tick)用于确认日志生成的时刻。
3. 应用名(App Name)用于确认日志的来源项目或进程。
4. 标签(Tag)用于按模块化区分日志。
5. 线程标识符(Thread Identity)用于区分多线程。
6. 文字内码(Text Code)用于实时调整当前的内码。
7. 日志文字(Log Text)可以使用任何内码进行记录。
8. 日志缓冲(Log Buffer)可以传送阵列缓冲。
9. 计时可以根据前一条日志的Tick,计算出精确到1微秒的用时。
CloudLog提供了多种日志等级,包括:
1. Error(错误):严重的问题或软件执行功能错误,不可屏蔽。
2. Warn(警告):出现潜在错误的情况,当选择Error级别时不显示。
3. Info(信息):强调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
4. Debug(调试):仅在开发期间有用的调试消息,级别较低,在正式发布时一般不显示。
5. Buffer(阵列):以直接显示级别与Debug相同的阵列数值。
6. Fixer(固定位置):固定位置显示日志,不保存到日志文件中。
CloudLog支持键值对风格的文字格式,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 使用'&'分隔各个日志元素,每个元素由键值':'数值组成。
2. 日期时间Tick、日志文字及日志缓冲的数值使用Base64编码。
3. 应用名、标签及线程标识符一般只使用数字或字母。
4. 日期时间可以选择不传送、2字节的毫秒、3字节的微秒或8字节完整时间戳。
5. 一个简单的示例:"hello"日志可以表示为:ll&lt:aGVsbG8=
若您需要远程及云端日志功能,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1. 您可以在路由器中配置转发功能,将对应的端口转发到运行CloudLog的电脑上。
2. 使用动态域名系统(DNS)获取电脑所在的IP地址。
3. 在服务器上使用云控域名账号保存日志,这样无论何时打开CloudLog,您都可以回读所有未读过的日志。
除了键值对风格的文字格式,CloudLog还支持简易风格的文字格式,具体特点如下:
1. 使用空格分隔各个日志元素,不能调换元素的顺序。
2. 最少包含日志等级(LL)和文字信息(LT)。
3. 日志缓冲(LB)表示为LL+LT4+文字,其中LT4表示4位数值从000到9999代表最大10秒的毫秒tick。
4. 标签(TAG)用于按模块化区分日志,一般使用字母表示。
5. 线程标识符(TI)为-9的数字表示线程标识符。
6. 文字内码(TC)可以表示为G=GBK内码或U=UTF-8内码。
Power by 酷唱科技
CloudLog云控日志,一款功能强大的日志管理工具,可以统一保存、处理和显示来自电脑、手机以及嵌入式系统(如Stm32单片机)发出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