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同样的编译器和编译器配置编译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4-01-20):
同一个MDK工程,使用MDK编译得到一个HEX文件;通过VSCODE+EIDE导入工程后,使用和MDK使用的相同的编译器和编译器配置,得到另一个HEX文件,结果两个文件执行功能一样,但是文件内容不一致。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建议反汇编比对分析。IAR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编译器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反汇编比对分析。IAR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编译器Bug。

反汇编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个建议比较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议比较bin文件。

比较过bin文件,也有一些不一样。

网友:
确定所有编译配置都改成一样了吗,比如RAM/ROM布局这类
https://em-ide.com/zh-cn/docs/getting-started/import_prj

楼主:
破案了,MDK链接的时候.o文件顺序是按照工程里面文件顺序来的,但是EIDE是将所有文件(带路径)排序以后再链接的,所以结果不一样。

网友A:
如果只是链接问题,map文件里的输出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链接问题,map文件里的输出会一样

链接顺序不一样,map文件也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