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烧录外置flash报错校验失败

楼主(2024-01-21):
大家好。
我想用h7-tool给板子的外置spi-flash烧录bin文件数据。参考的是硬汉哥的教程《【实战技能】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含视频说明(2022-05-30) - H7-TOOL开发工具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
结果一直出现校验失败的报错。
如图,目前的一些情况描述如下:
1、图中A处,显示了下载结果是“校验失败”。
2、B处是原始的bin文件(我特地做了一个很小的bin文件,数据不多),C处是下载报错后,使用keil仿真单片机,从spi-falsh中读出来的数据。两者是一致的,说明h7-tool已经把数据写进去了。
3、D处是keil的官方文档,说是如果Verify函数的返回值等于(adr+sz),则表明校验成功。但是在制作FLM算法文件中,E处的Verify函数啥都没做,直接就返回了(adr+sz)。按照文档说明,这个返回值应该是判定为校验成功的啊。
------------------------
搞了好几天了,一直报这个错误。是否有前辈能指点下改如何操作了。谢谢。

网友A:
要先保证MDK下载外部Flash成功,我猜测是固件执行完毕写操作后,后续的校验函数已经不能正常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保证MDK下载外部Flash成功,我猜测是固件执行完毕写操作后,后续的校验函数已经不能正常执行了。

硬汉哥,你好。
昨晚我又在keil中烧录测试了一下。
如下面的两张图,单独烧录spi-flash和一起下载的两种情况,都显示校验完成。
这个应该可以证明这个FLM文件是没问题的吧?可是不知道为啥在tool的上位机中就显示校验失败了。

网友A:
如果你那边MDK能下载成功,TOOL下载也不会有问题,当前几个采用我的FLM测试方案的,基本上MDK可以下载成功,TOOL都是没问题的。

你那边,你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那边MDK能下载成功,TOOL下载也不会有问题,当前几个采用我的FLM测试方案的,基本上MDK可以下载成功 ...

如图,终于搞好了,现在mcu和spi-flash的代码可以一起下载了。

之前的错误原因是A处的校验方式选错了。一直没注意这里的设置。
---------------------------
话说这个功能搞好后,h7-tool无论量产还是调试都爽歪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终于搞好了,现在mcu和spi-flash的代码可以一起下载了。

之前的错误原因是A处的校验方式选错了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