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这个是USB虚拟串口嘛?

楼主(2024-01-22):
就是有一个按键电路设备来控制光源设备,然后他的按键电路设备是有一个USB接口的,他连接STM32F103C6T6A的串口PA2 PA3上,然后 光源设备有一个ch340c和一个方形usb接口,光源设备可以跟电脑通信,然后按键电路接到电脑上,还会显示无法识别usb,但是他们两个设备连接在一起,通过usb接口连接,是可以通信,可以通过按键来点亮光源,请问他这个按键电路通信是通过usb虚拟串口来写的程序嘛?在我的理解下,usb虚拟串口是接在PA11 PA12上,然后能跟电脑通讯的啊,但是他这个不行,所以他这个会是虚拟串口嘛

网友:
是的,他这键盘设备应该是做了一个USB Host,电脑也是Host,所以无法识别的。

楼主:
请问这个USB  Host应该怎么编写程序?我第一次接触,  困扰了好久,然后我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了解到stm32f103c8t6是没有主机usb的,查阅资料基本上都是作为从设备的,请问有没有stm32f103作为主设备的开发例程,求大佬帮助,完全没有任何的头绪,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USB  Host应该怎么编写程序?我第一次接触,  困扰了好久,然后我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了解到st ...

使用RL-USB的话,有个外挂虚拟串口线PL2303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