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无操作系统的原始状态下,能连上蓝牙键盘鼠标吗?

楼主(2024-01-22):
最近想玩玩软路由,all in one的小主机。 手头没有有线的键盘鼠标,但是有蓝牙键盘。

一个空白的电脑系统,能连上蓝牙键盘鼠标,操作系统内安装吗?

网友A:
可以,可以U盘方式加载WinPE,使用蓝牙鼠标什么的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U盘方式加载WinPE,使用蓝牙鼠标什么的都可以的。

想到一个问题,没有键盘,连bios的快捷键都进不去啊。。。。也就选不到u盘启动,选pe了

网友:
没有其他硬盘只有u盘可以u盘启动,但硬盘一般不能热插拔,所以usb键盘应该是必须的吧

楼主:
汇报,最后买了个这个便携无线键鼠,二十多块钱,普通无线和蓝牙都可以。配合软路由小主机正好。

网友(2024-02-23):
这个不错,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