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v5.27 开一级优化下 宏定义赋值不正确

楼主(2024-01-22):
困扰好久了,为什么这个赋值会有问题啊?求大佬帮忙看下,机器不联网不能截图只能拍照请见谅

楼主:
rt,用宏定义给变量赋值前后,变量的值没变

网友A:
要以实际运行为准,调试有时候不好用,你串口打印实际运行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以实际运行为准,调试有时候不好用,你串口打印实际运行看看正常不。

就是看见了串口打印的信息不正常,才debug找原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见了串口打印的信息不正常,才debug找原因的

你要在你赋值以后直接打印出来看看,TxMsgHead.saddr = BMU_ADDR;执行完以后直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