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仿真很慢的问题

楼主(2024-01-22):
rt:

使用的IAR 9.50.1的编译器

芯片使用的fpga模拟R5内核 参考硬汉哥从零构建的
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使用freeRTOS时,各个任务总是互相卡住。
后来定位发现是由于仿真信息不同步导致的。仿真的时候十分的慢,大概1ms = 几秒。
但是仿真断开后板子又可以正常运行。各项计数器很正常

仿真时各个计数器就变得巨慢

由于用的是FPGA,boot早都烧写好了,频率是100Mhz,我不知道仿真频率是多少,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它,另外,使用了GIC中断,他的时钟是独立于CPU的。
想仿真起来正常一些,调试比较容易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这个IP核是不是ARM提供的,如果ARM提供的,应该还行。有没有测试过你这个调试接口实际读写速度是多少。

楼主:
做了几个验证了,应该不是速度的问题,可能处在swi 的软件中断那块,或者上下文之类的地方。1、使用SEGGER的环境+jlink-jtag调试器。仿真速度还是正常的。2、用IAR环境+jlink-jtag调试,如果只做一个简单的timer中断,仿真速度也是正常的。3、IAR环境+jlink-jtag+FreeRTOS,这时候全速仿真(不涉及到ISR的信号量),在1ms的中断中就变的异常了(变为大概36ms)。3、不仿真的时候,两个环境都正常了。反正不仿真的时候也能用,现在感觉有两个原因,1、就是jlink是segger官方出的调试器,手里也没其他调试器了。2、我们调试阶段的debug仲裁这一套机制会不会有问题,不太熟悉这里,这种比较关键的IP都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