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 AD9850] 【求助】ADS1256的电压采集问题

楼主(2024-01-22):
ADS1256只测两组差分电压,没有放大,用满采样率30KSPS读程控电源输出的电压基本符合,不过短期测试还是大概有200-300uV的波动。这个有没有办法再减小一点啊
但是采样率越低读的数就越小,用30SPS读数就基本比原输入数小了几十倍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有点诡异,是单端模式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诡异,是单端模式效果怎么样。

我读了一下寄存器,发现status没有配上,先配置status总是无效,现在切换采样率读数没那么大,但输入2.003V,读数只有3D 81 10-3D 81 70,Vref 2.0477V,这读数也差的太大了吧,硬汉哥,这是我程序配置还有问题吗

楼主:
改了下寄存器,现在读数差不多了,但数值和输入值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