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求一份无系统H723ZET6使用LAN8720的工程文件

楼主(2024-01-22):
调试了好久LWIP一直ping不通 还把我工程中的其他串口全变成了能接收(当有消息来时能进中断,DMA接收)到消息但缓冲区全是0不会改变,用DMA方式发送给电脑串口输出也传输0

顺便想问一下我别的串口的缓冲区数据全为0是内存溢出冲刷掉了造成的吗,我修改堆栈空间后无变化,在没有一直LWIP是工程内串口都可正常使用

网友:
1、串口应该是MPU/Cache设置有问题。
2、网口这个供参考

分享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V1.1修正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59

楼主:
仿真时能看到IP但pingIP的时候抓包找不到IP

网友:
这个直接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只要配置对了直接就能ping通,

楼主:
我看网上的 教程都是这么配的  实在找不到哪里配置有问题 LAN8720的固件ID读取正确  电脑连的wifi  板子和电脑由一根网线直连没有网关  两台电脑直连没有网关我试了可以ping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的 教程都是这么配的  实在找不到哪里配置有问题 LAN8720的固件ID读取正确  电脑连的wifi  ...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LWIP单独可以ping通,但是加上串口就都不能用了?

楼主:
都无法ping通 但在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正确的固件ID 设置的静态IP也可以在寄存器里面也可以读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