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数据采集困扰

楼主(2024-01-22):
大家好,请教一下,AD7606量程为正负5v,引脚只要不是接地,接任何电压都输出4999.8mv;接0.5v的电压都输出为4999.8v;引脚接地输出500mv上下波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的SPI接口方式还是并口方式。

还有就是使用7606,一定要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SPI接口方式还是并口方式。

还有就是使用7606,一定要5V供电。

您好,用的5v供电,spi接口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SPI接口方式还是并口方式。

还有就是使用7606,一定要5V供电。

您好,用的5v供电,spi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用的5v供电,spi接口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参考我这个试试。

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6接线说明(2021-12-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1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参考我这个试试。

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6接线说明(2021-12-15)

您好,我把ad7606自己的GND和检测引脚连在一起,输出是稳定的200mv,感觉好像是数据放大了几百倍。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加一点电压就直接输出4999.8mv。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ad7606自己的GND和检测引脚连在一起,输出是稳定的200mv,感觉好像是数据放大了几百倍。这样就 ...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