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H7的EXMC总线问题

楼主(2024-01-23):
在调试GD32H7的EXMC总线的时候发现,每一次的读/写命令都会自动生成16次的NE、NOE/NWE的下拉,相当于进行了16次的读写。EXMC总线配置成NOR_SRAM模式,该配置与在STM32H7及GD32F407下都能正常的执行,但是换到了GD32H7芯片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想问一下大家在STM32H7上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说这个就是GD32H7芯片的BUG?
而且在使用GD提供的官方SRAM例程的时候发现,每次对SRAM的操作,当第一次对地址操作时,会生成16次读写过程,后面15次的地址操作就无波形产生;当第十七次对地址操作时,又生成了16次读写过程。似乎总线设定了每次的读写操作最少为16次???

网友A:
有,必须配置MPU属性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须配置MPU属性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须配置MPU属性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

配置好了就正常了,感谢大佬!!!目前GD32H7跟MPU相关的资料都没法找到,想请问STM32H7中MPU相关的资料从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好了就正常了,感谢大佬!!!目前GD32H7跟MPU相关的资料都没法找到,想请问STM32H7中MPU相关的资料 ...

MPU Cache专题:

13、视频教程第13期:系统讲解Cortex-M7内核MPU和Cache,理解通透(2022-04-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956

14、视频教程第14期:超干货,MPU和Cache实战,一张图了解所有经典配置案例,争取人人都可以玩溜(2022-05-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