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备份SRAM复位数据丢失

楼主(2024-01-23):
萌新请教各位大佬:STM32 H7系列的备份SRAM应该如何配置才不丢失数据?电池已经安装,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BackupSRAM_Init(void)
{
        PWR->CR1 |= 1<<8;

        RCC->AHB4ENR |= 1 << 28;
        (RCC->D3AMR) |= (RCC_D3AMR_BKPRAMAMEN);
        RCC->AHB4LPENR |= 1<<28;
        //RCC->BDCR &= ~(1<<16);
        PWR->CR2 |= 1;

}

写入数据后,在调试界面能看到对应地址数据已经更改。
退出调试,再次点击调试,数据就会清零。
恳请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试试
/* Enable Back up SRAM */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Backup domain */

 PWR->CR1 |= PWR_CR1_DBP;

 while((PWR->CR1 & PWR_CR1_DBP) == RESET)

 {

 }

 /*Enable BKPRAM clock*/

 __HAL_RCC_BKPRAM_CLK_ENABLE();

Solved: I can not use backup RAM for STM32H743BI. Is there... - STMicroelectronics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