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想做个类似网易云的东西,不知道全家桶选那套好点?

楼主(2024-01-23):
https://docs.neteasecloudmusicapi.binaryify.com/#/?id=%e5%ae%89%e8%a3%85

看到了一个网易云的api接口,在本地用apifox试了一下,的确可以GET到mp3的url地址。

想做一个类似于网易云的app,可以播放歌曲的来玩,但是没对RTOS全家桶那套不太熟悉。不知道用H7的话,选择哪个全家桶合适。

想法就是找台电脑把上面的api接口搭建好。

然后板子可以用http去访问这些接口,从而实现一个类似于网易云的东西。

网友A:
这个可以先用网络助手简单测试下,获取MP3文件,一般这种在线的玩法都提供了HTTP POST和GET方式。

【重要】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实现HTTP通信协议的方法,通过此操作对HTTP协议有个认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先用网络助手简单测试下,获取MP3文件,一般这种在线的玩法都提供了HTTP POST和GET方式。

【重 ...

是的,我用电脑试过了,是可以的。

就是单片机上不知道选一个啥全家桶好用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电脑试过了,是可以的。

就是单片机上不知道选一个啥全家桶好用一点。

全家桶方式的话。

ARM家的RTX5,特点是简单易用,缺点是TCPnet没有源码
微软的ThreadX,这个已经全免费了,如果是STM32的话,创建生成工程都比较简单。

网友B:
RTX5好用是好用,但感觉资料不是很多,版本控制好麻烦。

我这两天在尝试用RTE带的SD卡驱动、文件系统这些做一个Bootloader,通过配置USB将SD卡模拟成U盘已经成功了,但是自己写代码读文件(U盘没有使能),只要代码执行到fread,任务就卡死了。

因为卡的容量这些信息读取都成功了,这样说明SD卡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想要调试,单步执行到fread,就停不下来了,没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X5好用是好用,但感觉资料不是很多,版本控制好麻烦。

我这两天在尝试用RTE带的SD卡驱动、文件系统这 ...

这是你用的还不顺手,需要适合的摸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用的还不顺手,需要适合的摸索下。

是的,还处于摸索阶段。

关于这个fread卡死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我尝试了您提供的NAND的例子,没有这个问题。我自己用RTE创建的,添加了USB、SDMMC,HAL库也是用的RTE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还处于摸索阶段。

关于这个fread卡死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这个得排查下底层实现。

楼主(2024-03-01):
https://github.com/Binaryify/NeteaseCloudMusicApi

跑路了...

之前好多年都还没被网易警告...

然后网易官方的API接口貌似个人开发者没办法做着玩,要商务才行..
https://developer.music.163.com/st/developer/document?docId=4d1bd372f8b444ddb6bbde7197bea1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