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可不可以边运行边自己升级

楼主(2024-01-23):
STM32F107只有一个主程序,可不可以实现主程序一边通过网络接收上位机的二进制升级文件,然后一边擦除0x0800 0000开始的FLASH后再把二进制写进去?是不是在擦除FLASH的时候程序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A:
F107的Flash是单BANK的,不支持。

双BANK的可以,一个BANK更新的同时,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7的Flash是单BANK的,不支持。

双BANK的可以,一个BANK更新的同时,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不影响。

谢谢,我想继续提问,假如上电后从Flash中加载程序到RAM中执行,然后通过网络报文的方式将新的程序写入Flash。完成升级后,重新上电或重新启动单片机以加载新的程序,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继续提问,假如上电后从Flash中加载程序到RAM中执行,然后通过网络报文的方式将新的程序写入Fl ...

这样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继续提问,假如上电后从Flash中加载程序到RAM中执行,然后通过网络报文的方式将新的程序写入Fl ...

可是,如果在升级的时候断电了,整个系统是不是就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107的Flash是单BANK的,不支持。

双BANK的可以,一个BANK更新的同时,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不影响。

想问下硬汉哥,F429是不是可以做双bank运行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如果在升级的时候断电了,整个系统是不是就崩了?

为啥你就不能加个BOO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硬汉哥,F429是不是可以做双bank运行更新?

F429虽然有dual bank,但是貌似不支持现场固件升级,我下了个最新的手册,只有设置双bank,但是没有boot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