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貌似 nxp 的emwin 更新到了 v6.34 版本了 哟

楼主(2024-01-24):
貌似 nxp 的emwin 更新到了 v6.34 版本了 哟

发帖庆祝一下下哈

这个版本里面可以使用 AppWizard V140f_634f 创建 checkbox, radio 按钮后就可以搞到单片机里面了哟

网友:
这速度可以。

网友A:
没有啊,还是2023年4月份的6.32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还是2023年4月份的6.32b

在 rt1170 / rt1176 的 sdk v2.15 版本里面哈

emwin_v6.34.7z (1.19 MB, 下载次数: 13)       mdk

配套的 appWizard 也发上来,方面后续查找喔

楼主:
就是不知道 使用在st 上 是否可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 使用在st 上 是否可行  ??

后面我试试。

网友B:
试了一下,只是直接替换库文件,能编译通过,但是跑不起来,程序直接卡死。其他的暂没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只是直接替换库文件,能编译通过,但是跑不起来,程序直接卡死。其他的暂没有研究

你在 st 里面把那个 什么 crc 关闭试试能否跑起来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 st 里面把那个 什么 crc 关闭试试能否跑起来 ?

st的就是V7第三版emWin教程系列例程,其他的还没有修改过,就是只是改了库文件,但是查找了一下好像没有开启crc,V7第三版emWin例程好像用的是MDK库文件,好像是没有开启c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的就是V7的例程,其他的还没有修改过,就是只是改了库文件,我看看关闭crc试试

貌似 st 需要使用 emwin 的话是需要开启 crc 的,那是正对 st 提供的 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 st 需要使用 emwin 的话是需要开启 crc 的,那是正对 st 提供的 库,

不需要吧,如果用的是通用库或是mdk里的库文件,好像是不需要开启crc的,STemWin库才需要开启crc。V7第三版emWin教程用的就是mdk库,没有开c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吧,如果用的是通用库或是mdk里的库文件,好像是不需要开启crc的,STemWin库才需要开启crc。V7第三 ...

我发的这个库是 nxp 里面的库

网友B:
确认能用于ST,已在H750上运行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只是直接替换库文件,能编译通过,但是跑不起来,程序直接卡死。其他的暂没有研究

在mdk中使用emwin,还不如直接用Keil.MDK-Middleware_Graphics啊,何必折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能用于ST,已在H750上运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