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请教硬汉哥关于安富莱的源码例子中的Modbus问题

楼主(2024-01-24):
在modbus\V7-083_Modbus RTU从站例程\User\bsp\src\bsp_uart_fifo.c文件中的串口中断函数中标红部分我认为是多余的操作吧 虽然正常情况下不会进入 因为出错了发送了也是出错数据 _pUart->usTxCount--;在发送完成中断持续发送不是很理解

        /* 数据bit位全部发送完毕的中断 */
        if (((isrflags & USART_ISR_TC) != RESET) && ((cr1its & USART_CR1_TCIE) != RESET))
        {
                //if (_pUart->usTxRead == _pUart->usTxWrite)
                if (_pUart->usTxCount == 0)
                {
                        /* 如果发送FIFO的数据全部发送完毕,禁止数据发送完毕中断 */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C, DISABLE);
                        CLEAR_BIT(_pUart->uart->CR1, USART_CR1_TCIE);

                        /* 回调函数, 一般用来处理RS485通信,将RS485芯片设置为接收模式,避免抢占总线 */
                        if (_pUart->SendOver)
                        {
                                _pUart->SendOver();
                        }

                        _pUart->Sending = 0;
                }
                else
                {
                        /* 正常情况下,不会进入此分支 */

                        /* 如果发送FIFO的数据还未完毕,则从发送FIFO取1个数据写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
                        //USART_SendData(_pUart->uart, _pUart->pTxBuf[_pUart->usTxRead]);
                        _pUart->uart->TDR = _pUart->pTxBuf[_pUart->usTxRead];
                        if (++_pUart->usTxRead >= _pUart->usTxBufSize)
                        {
                                _pUart->usTxRead = 0;
                        }
                        _pUart->usTxCount--;
                }
        }

网友:
可以不加的。

楼主:
#define S_RX_BUF_SIZE                30
#define S_TX_BUF_SIZE                128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xBuf[S_RX_BUF_SIZE];
        uint8_t RxCount;
        uint8_t RxStatus;
        uint8_t RxNewFlag;

        uint8_t RspCode;

        uint8_t TxBuf[S_TX_BUF_SIZE];
        uint8_t TxCount;
}MODS_T;

        /* 硬件定时中断,定时精度us 硬件定时器1用于MODBUS从机, 定时器2用于MODBUS主机*/
        bsp_StartHardTimer(1, ModbusBaudRate.usTimeOut, (void *)MODS_RxTimeOut);

        if (g_tModS.RxCount < S_RX_BUF_SIZE)
        {
                g_tModS.RxBuf[g_tModS.RxCount++] = _byte;//接收的字节数据放入g_tModS.RxBuf中
        }
谢谢硬汉哥的解答  另外我想请问在教程中在标红的地方使用的不是fifo缓冲形式吗 这里为什么不直接接收到缓冲里面 而且用这种变量 而且接收的一个buf为什么最多是30,modebus不是最多接收252个字节吗 那如果这样不会溢出吗。这里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S_RX_BUF_SIZE                30
#define S_TX_BUF_SIZE                128

1、缓冲大小,大家根据自己的应用加大即可。
2、Modbus没有使用串口的FIFO空间处理,主要是为了方便帧数据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