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 全速仿真时 无法读取存储于24C02的数据
H7 TOOL 大法好!

楼主(2024-01-24):
现象:
     失败现象:     同一个IAR程序 使用H7TOOL     SWD全速运行仿真时 , Modbus工具向单片机发送请求指令 获取存储于24C02中的数据, 结果返回FF FF , 退出仿真 再次请求数据 , 返回正确数据;
     成功现象:     同一个IAR程序 使用正版JLINK  SWD全速运行仿真时 , Modbus工具向单片机发送请求指令 获取存储于24C02中的数据, 结果返回正确数值;

不知道是啥原因,   请老师关注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跟下载器没关系。调试运行并不能反应程序的真实运行情况,要以非调试状态为准。而且你的程序有没有潜在bug,也看不出来。

如果确实需要这么玩的话,可以断点调试,看看modbus接收指令后那个地方出错了,锁定下问题位置。